安川伺服和控制器加密等问题

楼主(2015-10-02):
请问一下安川控制器MP2300S程序如何实现多层加密?如何从伺服驱动器上载和下载运行参数?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设置多层加密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

     1,右键T型图,点击“set the password”.

     2,environment setting下的security中通过user设置用户等级。

    另外,用Sigmawin+软件可以上传和下载运行参数。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