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三相(380v)变频器长期工作于单相(220v)

楼主(2015-10-03):
      最近老是看到一些场合,用三相380V变频器接入单相220V电源运行,请教高手指导这样长期下去,对变频器、电动机、负载稳定性有什么影响?请详细分析其中利弊,谢谢!

网友A:
单相变频器带小功率三相电机完全没问题。

网友B:
看不明白,三相变频器能单相220V运行?电压不符合、三相接单相?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一些三相变频器可以接入单相电源工作吧?

如果变频器有这功能,那就没问题。

有的伺服是可以的,变频器还没看见那一款可以。

网友D:
没看明白楼主的描述。

网友E:
楼主看到的是380V输入吗?输出到220V的单项电机,你确定没看错?如果没看错我还是第一次知道这样也能用。我经验少,我只知道有220V的变频器。

楼主:
三菱、安川的 0.4KW,要求380v三相接 入,实际早进线端口A,C端接入220v,输出为三相200v电动机,运行几个月了,目前没有问题,发帖求助,长期运行有什么影响?

网友F:
220电源的可以选择单相电源的变频器啊,这么复杂干嘛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三菱、安川的 0.4KW,要求380v三相接 入,实际...

变频器直流电容处于比较恶劣的工作环境,寿命影响比较大。

上个图片看看,我不太相信三相380V输入要求的变频器接220V单相电源还能带负载,也就是220V/380V,三相/单相通吃,这得把变频器的参数余量设计得挺大呀!这么小的功率,这样做价格上不占优势呀!

楼主:
上图:在50Hz空载运行了一个小时,变频器、电动机都没有异常情况,后来安装到机器上,到今天已经运行60多天了,就是不知运行稳定性对产品有什么影响,所以发帖请教各位大侠,予以理论支持!谢谢回帖。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上图:在50Hz空载运行了一个小时,变频器、电动机都没有异常情况,后来安装到机器上,到今天已经运行60多天了,就是不知运行稳定性对产品有什么影响,所以发帖请教各位大侠,予以理论支持!谢谢回帖。

没问题的,请放心使用。有的三菱、富士变频器有这种用法的,输入电源只接R、T端子,将变频器的输入缺相保护功能关闭。只不过变频器内部母线电压为320伏直流电压,逆变出来的三相交流电电压只有220,带动小功率的三相电动机,需要将原来是(星形接法)的电动机接线端子改为(三角形接法)。电动机功率不变。如果不能改为三角形接法(电动机内部併并接,外面只有三线星形接法。)。电动机上电压为原来0.7,功率为原功率的0.5。这种用法在我的工厂也有,已经用了好多年,请放心使用。

楼主:
谢谢:“最牛的老牛”!回答的非常好!

       提醒了我将变频器内部缺相参数更改,电动机400W的星形接线,电压只有90V,想必功率也是只有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