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报接地

楼主(2015-10-03):
acs510变频器90kw,在不带电机的情况下上电就报接地故障,复位后很快又跳转到报警界面,请求各位帮助解疑。

网友A:
如果你断电时间很长,变频器上电还是如此恐怕就没办法了,

这个很可能是控制板故障,INT板子问题,有板子就换一块

只能换板子了,如果不确定自己又没把握就给售后打电话吧

网友B:
我们遇到过一次这种问题。是换的变频器里面的一个板,他们说是变频器里有自带的滤波器,因为我们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又加了滤波器导致的,但是我没二十多个电机都是这样做的,其他的没有问题。

网友C: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也是不带电机变频器报接地,拆开变频器发现是输出的板子有一个引线端子接触不良,导致打火引起局部过热,烧坏电源线外皮,电源线与接地螺栓碰上了,所以变频器报接地故障,后来是把变频器寄回厂家了(因为那个端子无论如何也拧不紧)。

网友D:
如果测量模块及线路绝缘好的话,更换主板试试,估计板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