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或伺服电机转360度

楼主(2015-10-03):
1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也就是360度,我现在想360度分七次转完(七等分),如果用10000/7的话,会有小数点,脉冲数应该设为多少才不会有累计误差

网友A:
误差避免不了,这是控制上软件方面的误差,楼至可以这样10000/7,然后每次乘1/2/3/4/5/6/7,7次走完,消除软件上的累计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