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符号库是空的 怎么办 急求解答

楼主(2015-10-03):
如图所显示的 急求大神帮助

网友A:
是不是新建符号库把之前的覆盖了呢,楼主再把原来的符号库导入进去就好了

网友B:
左键单击向右的三角箭,如图选择设置

进入如下图

点击符号库下方的表框会出现“…”符号,单击打开如图

单击打开选择需要的图库,如果这个对话框中没有图库,则是安装时主数据路径有改动,手动找到对应的安装路径,选择打开就可以了,

如果对应的主数据路径的符号库为空,可以将符号库重新导入,也可以重新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键单击向右的三角箭,如图选择设置进入如下图点击符号库...

网友C:
符号库的路径设置错误了

楼主:
具体怎么改啊

不会弄啊  求指导

网友D:
估计得从新导入或者改路径

网友E(2015-11-04):
别听他们的,先自己新建一个项目,在“选项”-“设置”-“符号库”里有,然后“项目”也就是第一个项目左边的+,打开来,下面下拉会有你自己的新建项目,在选新建的项目左边的+下拉,找到管理,里面有“符号库”在里面设置就好,确定退出后重新打开你自己建的项目在回到你上面上传的画面中就能找到

网友F(2018-05-04):
数据被复制到一个/多个部件的相应框中,同时已有数据被删除。其中技术

网友G(2018-06-04):
不懂,来学习的,感谢大神分享

网友H(2019-01-24):
估计是系统问题,我重装了下win7。再同样的方法安装eplan。就出现楼上的问题。

网友I:
努力賺積分中 積分積分積分+1

+1

+1

网友J(2019-12-03):
同样的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