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柱状图

楼主(2015-10-03):
人机界面显示AD模块转换的数值,转换的数值是浮点数,现在人机界面数值显示正常,柱状图一直在变化,我在plc用DINT转换后也不行,有没有解决方法?麻烦各位帮帮忙(数值显示数据格式选择的浮点数,正常显示,柱状图没有浮点数选项,用DINT转换后选项的无符号十进制,还是不正常)

网友A:
楼主不同的品牌方法不同,说明什么品牌的!

楼主:
台达W系列的人机界面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同的品牌方法不同,说明什么品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台达W系列的人机界面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不同...

是不是有干扰,造成AD采集的信号不稳定!

楼主:
不是干扰的问题,数值显示设置数据格式为浮点数就很正常,柱状图没有这个数据格式,我用DINT转换也不行,估计是数据格式的问题,现在还是无法解决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台达W系列的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干扰的问题,数值显示设置数据格式为浮点数就很正常,...

你用的什么品牌的PLC!

楼主:
台达AH500,数据转换后是浮点数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不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台达AH500,数据转换后是浮点数回复内容:对: 李东...

都是台达的,怀疑是数值在转换过程中,有问题,具体的我看不到程序,也无法说太多,怀疑是数值转换的问题,或者不转换,直接采集可以吗!

楼主:
不行,需要转换,数值浮点数,存放在D0,D1中,我用DINT转换,也不行,但是人机数值显示是正常的,数据格式设置为浮点数,我再试试吧,谢谢了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台达AH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