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FP-X)怎么做定时停机

楼主(2015-10-03):
我想做一个程序就是到日期自动停止程序工作,松下的PLC不会用不知道怎么做,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松下FP-X系列的PLC只有FP-X C38AT型号有内置日历/时钟,其它型号的要配日历/时钟模块(AFPX-MRTC),这样就可以调用内部时钟与设置时间比较达到时间停止工作。

特殊寄存器DT90056是日历时钟(年·月),DT90055是日历时钟(日·时),DT90054日历时钟(分·秒)。

楼主:
对: fsjnzhouyan 松下FP-X系列的PLC只有FP-X C38AT型号有... 内容的回复 传出来的结果不对啊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对: 易捷迅

看看下图吧,注意内部时钟数值是十六进制,如果是设置15年10月30日8时,50分0秒停机,输入的值就是:年为21,月为16,时为48,分为80,秒为0。

楼主(2015-11-16):
怎么把这些数据转换成十进制数据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看看下图吧,注意内部时钟数值是...

网友B: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C:
受教了,谢谢,有要使用到

网友D:
學習了,頂起!進來學習路過!

网友E(2016-01-14):
这个问题提的好,我也在想

网友F(2016-11-03):
very good!    it's very nice of you!

网友G(2017-06-25):
用F81指令就可以转为10进制了。

网友H:
都是高手啊!!!!!!!!

网友I:
利用自带始终,如上面几位说的一样;

本人已实现定时锁定、循环锁定、密码解锁一级循环锁定时密码自动刷新的功能,租赁收费和收尾款神器,哈哈。

网友J(2018-06-08):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