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时间问题

楼主(2015-10-03):
wincc flexible 报警窗口 显示的日期和时间跟实际的不符,如何修改?

网友A:
是不是数据库的问题。

网友B:
wincc flexible 有自带的时间日期域,根据屏型号的不同,有些屏比如SMART LINE是不能断电保存时间的,楼主如果一直不断电的话,可以选择输入/输出型的日期数据域,直接可以按时间修改。

如果需要断电保存,则需使用PLC的时钟。

网友C:
应该是读取的数据不对吧

网友D:
PLC程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