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真空断路器短路原因(大师,出现吧)

楼主(2015-10-03):
大师,求解一台10KV真空断路器短路原因。

这种事故很少见,原因推测为绝缘问题,但是即便是绝缘低,相见间距是够的,怎么也不会弧光短路啊!

楼主:
这两张是好的断路器接点,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内部密封问题?或者介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密封问题?或者介质问题。

怀疑真空室有问题?真空室内出头确实有发热痕迹,铜已经变色(真空室动静出头)

网友B:
这样的场面见过一次,比这还惨,柜门直接蹦飞了!

之前就发现柜子与其他柜子相比温度高,不知你们的是否有这个特点

楼主短短几字,没说明带载情况,也没说明投用的具体时间,故障前有何现象

没这些这个原因很多了

看样子是弧光短路了,烧的比较严重

1、开关次数多真空灭弧室的漏气,这个与质量有关

2、绝缘故障,受灰尘、潮气、等等吧

3、拒动

还有什么人为操作方面的,手车推入拉出什么的

能想到的就这些了,你描述的不多,这些可能都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场面见过一次,比这还惨,柜门直接蹦飞了!之前就发...

你好,你们那次查出原因没有?这个断路器一直在使用,使用负荷很小(30%),开关一直在用,2008年到2015年10月,中间在2015年8月检修过一次(吹灰、螺丝紧固、耐压试验)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这样的场面见过一次,比这还惨...

之前一直没有前兆,故障前几天一直下雨,湿度很大,柜子温度没有关注(以后会测试温度、记录的)。真想知道,你们那次事故原因是什么,现在整怕了,高压问题影响面太大太大了,压力巨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2015年8月检修过一次(吹灰、螺丝紧固、耐压试验)

能说说如何吹灰的吗?是用吹风机吗?

耐压试验做了没问题?有证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吹风机吹的,就是处理灰尘,耐压试验电业局人做的,不合格,电业局会提出来的。

网友B: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性太多,我对现场了解有限,所以

我大胆猜测是吹灰导致的灰尘进入断路器内部,可能以前也有一些

加之这次吹灰就很多了,少量的灰尘干燥的空气也许还行

但是空气潮湿,再加上灰尘就不好说了,可能引起弧光短路

切近电气方面吹灰是错误的,都吹到里面去了,只能是用吸尘器

有一些什么也不能用,只能去专业封闭的场所去弄

以上纯属个人见解

网友C:
梅花触头几乎没什么损伤,触臂绝缘真空泡处倒是烧烂了,必定是真空断路器自身短路引起的,能烧这么严重,保护肯定拒动烧了很长时间,潮湿引起绝缘降低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D:
同意楼上说法,潮湿引起绝缘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性太多,我对现场了解有限,所以我大胆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说法,潮湿引起绝缘降低

谢谢大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