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43-1无法连接

楼主(2015-10-03):
S7-200PLC, CPU 224XPCN, 通讯模块:CP243-1,  手提电脑与243之间无法连接,总是无法找到PLC和PC,请教各位高手,如何才能顺利连接。注:243模块后面只接了一个EM235模块,取掉EM235也一样。

网友A:
你的通讯线没有问题吧,用的是西门子原厂的还是<此处内容被屏蔽>的!

网友B:
243的后面不能加模块的,没有记错的话,扩展口都是封住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43的后面不能加模块的,没有记错的话,扩展口都是封住的吧

后面可以加模块的。

楼主没通信上,首先第一下载程序好像要使用编程电缆,配置好IP地址进行下载程序。

然后使用网线进行测试。

必须选择对应的PG/PC!!!!!!!!!!!

网友D:
你的s7-200是用的什么通讯方式?MIP还是工业以太网TCP/IP还是总线式。如果是用你自己的笔记本set PG/PC接口要选你笔记本的网卡这是任何一种通讯方式必不可少的。现在通讯上了吗?

网友E:
设置PG/PC是什么?用以太网还是PPI通讯?线缆驱动是否安装,检查来看。以太网是否在一个网段?PING一下。

网友F:
下载程序要先使用编程电缆,配置好IP地址进行下载程序。

然后使用网线进行测试。

必须选择对应的PG/PC!!!!!!!!!!!

程序里要调用CTRL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