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ASD-A开机Servo ON怎样解除

楼主(2015-10-03):
台达伺服ASD-A系列开机Servo ON,P2-10的参数设置为101,DI1的9号脚有24V电压,接通和断开改参数都显示Servo ON,后来把CN1拔了报警,在改参数还是显示Servo ON,怎样才能OFF呢?现在无语了。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P2-51参数改为0就好了。

网友A(2020-01-18):
台达a2伺服在设置P4-05出现SERVO ON启动中无法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P2-51参数改为0就好了。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