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大家来说说设备管理需要定期更换电气元件吗?

楼主(2015-10-04):
我认为设备上的电气元件不需要定期更换,因为设备上的电气元件受外界因素影响很大,有的电气元件用10年也没有问题,当然我也不反对这种定期更换电气元件的的管理方法,但是这种管理的方法,是单位特别有钱的,或者十分重要的设备才需要这样定期更换电气元件的设备管理方案!

网友A:
电气一般情况下都是出现故障才更换的

网友B:
有损耗,或故障时才换,好好的换干啥

网友C:
没有出现损坏或者性能不达标,没有更换的必要吧……

网友D:
感觉没有定期更换的必要,出现问题再更换。

网友E:
不过一些耗材还是有必要的,因为的出现故障就晚了

例如一些特殊场所的接触器、按钮、行程开关等等,

这些器件时间长就会有磨损、接触电阻增大等等问题

所以需要定期更换!

网友F:
可以不更换,但是不定期的监测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G:
易损件要备一些,定期检查维护,当然质量好的用10多年也没事,山寨的就不好说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主要是我的一个朋友在某企业上班,给我说了一个件事情,说他们那里的办公室的照明,需要定期更换,而且更换的的时候,还有时间,卸灯多长时间,接线多长时间,缠胶布多长时间等等,都有规定,

我回复他,你们的领导的脑子里想到的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