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这种接插件,有知道型号的吗?

楼主(2015-10-04):
  看到有这种插头式连接非常方便的,为调试省去很多事,有知道型号的吗?具体叫什么名称

网友A:
航空插头,我这里倒是有厂家联系电话

如果方便,请楼主提供更详细的照片,

楼主是准备找一模一样的还是只要是这个样子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空插头,我这里倒是有厂家联系电话如果方便,请楼主提供...

一模一样的

网友A:
对: 领域 引用 李东泽 的回复内容: 航空插头,我这里倒是有厂家... 内容

我能提供形状一样,厂家我不敢确定是不是一个厂家的,因为从楼主的图片里我看不出来

网友B:
确实不错,这种接插件插接有松动感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实不错,这种接插件插接有松动感吗?

我曾经用过,没有出现松动的

网友A:
我现在手头没有资料,明天我在另外一台电脑里找找,发你邮箱,你先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A:
楼主看看这是你需要的插头吗!

网友C:
用过48针的,很方便,特别是搬运电柜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过48针的,很方便,特别是搬运电柜时。

而且现场接线特别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看这是你需要的插头吗!

是的,这个东西全名叫什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看这是你需要的插头吗...

别误会,我不是这种插头的厂家,这种插头就是航空插头,我可以提供给你这种插头的样本,具体你们自己联系,具体的我发站内短信告诉你这种插头的品牌!

网友D:
传统叫航空插头,不过国外的样本上都叫重载连接器。主要的品牌有西霸士SIBAS,浩亭HARTING,菲尼克斯等都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传统叫航空插头,不过国外的样本上都叫重载连接器。主要的...

说的很详细,我也是我们单位因为卖国外的设备,国外的人让我们帮他们找找这种插头,想买备件,我无意之中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领域  引用 网友A: 航...

感谢李工的回答,受益匪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传统叫航空插头,不过国外的样本上都叫重载连接器。主要的...

频繁拆解电机线的,使用重载连接器很方便。

网友F:
接线简单易操作,锁紧式很牢固,防震动!易拆卸,的确不错

网友G:
除非特别需要,一般还是建议使用端子连接。

一,这东西不是一般的贵!当然,如果你要用山货那就另当别论。

二,这东西很费时间,需要焊接。当然你可以在家焊接,去现场省事。

三,不好测试。端子除了连接,更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提供了测试点。这个东西封闭起来了就比较麻烦。

四,一旦接触不良,查故障就很费事。特别是怀疑它出了故障,而实际故障根本就不是它造成的。

所以,我一直都比较抵触这个东西。正好前段时间有个客户设备用的航插,经常插拔,接触不良,那个折腾呀!正准备用端子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传统叫航空插头,不...

必须的,主要是现场,我们工程师到了现场,接线方便,快捷,就是准备时间长啊!

网友H:
这个有国产的,我记得北京机床电器厂貌似就有这个产品,根据电流大小,有螺钉连接的

网友I:
如果要维修需要测某个点的电压怎么办?

网友J:
hunter,   拔插次数不建议超过1000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如果要维修需要测某个点的电压怎么办?

有图纸,或者测试电柜里面的接线端子

网友K:
引用 网友G:
除非特别需要,一般还是建议使用端子连接。一,这东西不是...

我公司有插头需要经常插拔的,用这种航空插头好么?

网友L:
有一种端子叫做航空插头,这个开始只有进口的,后来国产的也开始仿制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传统叫航空插头,不过国外的样本上都叫重载连接器。主要的...

 这位朋友说的很对,

网友M:
航空插头,网上可以搜到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航空插头,网上可以搜到的!!!!

网友O(2018-07-08):
各种插头QQ3004476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