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容器安装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5-10-04):
1、用过的电容器不能再使用,但作为周期检查可卸下来测试电性能; 2、如果电容器已充电,使用前要用一个约1kΩ的电阻放电; 3、如果电容器在超过35℃,湿度大于70%的条件下存放,其漏电流可能上升,使用前可通过一个约1kΩ的电阻施加额定电压处理; 4、安装前要确认电容器的额定容量、电压和极性; 5、掉在地面的电容器不要使用; 6、变形的电容器不要使用; 7、电容器的正负引线间距应与PC板焊孔的位置相吻合。若将电容器强行插入孔距不配套的电路板,会有应力作用于引出线,会导致电容器短路或漏电流上升; 8、安装时把电容器引脚或焊针插入PC板,直到电容器底部贴到PC板表面; 9、不要施加超过规定的机械压力。当拉力施加到电容器引出线,该拉力将作用于电容器内部,会导致电容器内部短路,开路或漏电流上升。在电容器焊装到电路板,不强烈摇动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