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 X0 X1没反应

楼主(2015-10-05):
大家好,我在永宏PLC  FBs32MCT的X0   X1端子上接了编码器的A相和B相,可是我转动编码器时,X0和X1 却没反应,指示灯都不亮,请问这是为什么?我把编码器按同样的方法接到三菱的PLC上,X0 X1在编码器转动时就会亮。请大侠们指点一下为什么接在永宏PLC上X0   X1就没有变化呢?谢谢

网友A:
接线是否正确呢,不同的PLC可能接线不同。

网友B(2015-11-04):
24v和s.s端相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