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指针能摆的图

楼主(2015-10-05):
我想用MT4404T里做个转速表,中间有指针能动态指示的,(有一个转速度传感器。PLC)但用棒图元件后,总是没有指针指示的效果,而是扇形变动,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是这种指针的图吗!

楼主:
能实现指示柴油机转速就好,图小看不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实现指示柴油机转速就好,图小看不清

如果要是这样的,你在触摸屏的库里找,如果找不到,就联系厂家吧

楼主:
我感觉是指针元件,如果能打散,再稍加修改,就可以用了,你用过打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是指针元件,如果能打散,再稍加修改,就可以用了,...

我没有用过,好像不能打撒,当然你如果对C语言熟悉,就可以无视这个了!

楼主:
没其它办法,只能画个,再在指针元件,你说的C我懂点但没从事这方面工作,如果用C从哪个菜单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其它办法,只能画个,再在指针元件,你说的C我懂点但没...

找厂家进入触摸屏的后台,把你自己编写的输入进去,

第二种就是用触摸的宏,来编写!

楼主:
谢谢你,但用C编写我没看过效果,手生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没其它办法,只能画个,再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但用C编写我没看过效果,手生回复内容:对: 李...

那你试一试,我关键是指针你怎么保证他能随着控制系统变化,

楼主:
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以为没用过指针元件,没见过效果。加上转速度传感器进PLC。PLC再到指针元件。如果可以的话,刻度也不好对。肯定不容易调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以为没用过指针元件,没见过效果。加...

不行就配一块,指针元件的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以为没...

但刻度肯定不好对。你觉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关键在于,选择的指针的量程,你认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内容的回复!关键在于,选择的指针的量程,你认为呢!

步科里的图,能用其他软画吗?比如p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内容的回复!关键在于,选择的指针的量程,你认为呢!     内容的回复:步科里的图,能用其他软画吗?比如ps

好像只能图片然后在转入触摸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