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可以设置定时停止工作吗

楼主(2015-10-05):
请问各位师傅,欧姆龙PLC CPIE的我想设置PLC什么日期停止工作可以吗  有知道的麻烦告知下  谢谢

网友A:
可以设置,一般都是对方不给钱就给设置

网友B:
用CP1E-N系列的可以它内部有时钟功能,去下面网址下载样例吧。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1/606531_1.shtml

网友A:
不用那么麻烦,用PLC里的万年历功能即可!

网友C:
用时钟功能就好,但不怕搞臭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一般都是对方不给钱就给设置

请问怎么设置  教教我可以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可以设置,一般都是对方不给钱...

中途断电会不会有影响  就是防止客户不给钱用的

网友D(2015-11-16):
加个时钟条件就行,很简单的

网友E:
自然是可以的   嘿嘿

楼主(2017-11-18):
引用 网友B:
用CP1E-N系列的可以它内部有时钟功能,去下面网址下...

网友F(2018-05-14):
很好的学习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