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之器件重画

楼主(2015-10-05):
各位大神:

    现状:在一份已做好的图纸里面,可能自定义一个模块(比如一个窗口宏或者一个黑盒等等)在图纸里面已

调用此模块多次,现状要更改模块里面的一点内容,发现我更改了窗口宏或者黑盒都不能把已加载的图纸自动刷

新过来,是否可以从别的方式去做还是我的操作有问题

非常感谢!!!!

楼主:
好冷清啊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为什么不把宏做成符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把宏做成符号呢                ...

做成符号也一样,已经加载了的是不会更新的

Thanks

楼主:
这里好冷清啊    求大神指导

网友B:
要更新一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更新一下的吧。。。。。。。。。

更新了宏之后,再重新生成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为什么不把宏做成符号呢                ... 内容的回复! 做成符号也一样,已经加载了的是不会更新的  Thanks

符号不跟着一块更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如果自己做的符号是没有更新的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