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应该选多大的变压器

楼主(2015-10-05):
大神帮忙看一下啊,我这里有一个三菱的1KW伺服电机。伺服放大器额定输入电压是三相220V,额定输入电流是5A,现在需要一个三相380转三相220的隔离变压器,不知道该选多大的,我感觉1.5KVA就够了,但通过公式计算,S=1.732*220*5/0.8=2381.5,得出来的结果估计要用2.5KVA的隔离变压器,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好的建议能说一下吗?到底需要多大的隔离变压器啊?而且1KW普通电机最多2-3A电流吧,为什么这里会达到5A啊?先谢谢各位啦、、、

楼主:
大家发表一下意见啊,急求、、、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发表一下意见啊,急求、、、谢谢啊、、、

你那个5A电流是指伺服放大器的最大输出电流,你现在的负载只是1KW,电流就像你说的也就2.5~3A之间。所以1.5KVA的变压器够了。

网友A:
建议到二手市场淘一个,早期的数控车床都有配这种变压器,2---5KVA的比较多!500--800就能淘到,新的要千元以上哦!!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5A是伺服放大器的额定输入电流,伺服放大器额定输出是170V,6A、、、既然是额定值,那伺服工作在额定状态下应该能达到这个电流吧,1.5KVA变压器输出电流大概三点几安吧,够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5A是伺服放大器的额定输入电流,伺服放大...

我都跟你说了这个5A是指最大电流!你怎么还不明白呢?我问你个问题:如果空载(或电机停止转动),伺服放大器还可能有5A电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5A是伺服放大器的额定输入电流,伺服放大...

换句话说:你的这个伺服放大器最大能带动1.7KW的伺服电机(即1.732×170×6≈1766)此时的输入电流才可能达到5A!但你的电机只有1KW,因此输入电流不可能达到5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5A是伺服放大器的额定输入电流,伺服放大...

1.5KVA的三相变压器的额定输出功率至少应在1.2KW,只要你的伺服放大器自身功耗不超过200W,就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5A是伺服放大器的额定输入电流,伺服放大...

如果你不放心,可以买2KVA的变压器。

网友B:
支持楼主买2KVA的变压器

网友C:
1.5的够了,变压器也有很大的过载能力。要真过载伺服先报警了。主要是瞬时启动的一瞬间电流很大。变压器可以受得了。不过也看看你的负载情况吧,大电流时间太长的话,两三秒,伺服经常报欠压也不行。只不过对变压器来说没有什么伤害,对控制来说加大一点,到2千瓦吧,足够了。

网友D:
配变压器跟伺服电机所带负荷性质有关系,什么负荷呢?伺服电机运行时,很少满负荷,大负荷的时间也短,所以配变压器通常按0.5-0.8选。你选1KVA以下即可。

网友D:
我做过的一个项目,28台0.8KW伺服电机,因为长时间工作在小负荷,大负荷时间很短,所以配6KVA变压器。检测运行时一次电流才6A。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第一次用伺服,我这里是做一个剪板机自动送料设备用,伺服通过丝杆带动夹具,夹具夹住板材(最重100kg)向前送料,板材在一个万向滚珠的台面上,丝杆导程是10mm、、、

网友D:
剪板机伺服送料是间断工作,0.5KVA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