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变频器外部电位器只能调到25HZ

楼主(2015-10-05):
台安N2变频器外部电位器只能调到25HZ

F123=1110,恢复出厂设置后,

把F11=2,但频率最高只能调到25hz,

求助

网友A:
楼主,电位器选的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位器选的不对!

网友C:
是不是跳线帽跳到10V,而输入的是5V 的模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跳线帽跳到10V,而输入的是5V 的模拟量?

 把JP2跳线2-3短接,把12、13短接,显示是25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