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川仪电动执行器求助

楼主(2015-10-05):
重庆川仪M8300|8400系列只要操作就报过力矩故障,开关方向都是过力矩,电机没坏,阀门不卡涩。力矩设定开关都是80%。

网友A:
重新校对一下机械零位与机械上限,校对一下电气零位与电气上限,两者不要相差太大,否则如果频繁过力矩会把阀杆顶弯的。

网友B:
阀门不卡?

用手搖过一个大开度,若阀门较小摇到50%在用电动现场开关使一下,看是否还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对一下机械零位与机械上限,校对一下电气零位与电气上限,两者不要相差太大,否则如果频繁过力矩会把阀杆顶弯的。

应该是驱动板的一个可控硅原件烧了。

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阀门不卡?用手搖过一个大开度,若阀门较小摇到50%在用电动现场开关使一下,看是否还过载

看我传的图,我不知道六个原件是干什么用的。中间那个有根引线烧断了我用电烙铁焊上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