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控制ASD-M伺服驱动器带动2个伺服电机怎么进行收放卷绕控制

楼主(2015-10-05):
恳求各位老师,指导一下,怎么用台达PLC和ASD-M伺服驱动器带动2个伺服电机,做收放卷绕,那么纸张的张力,怎么进行,跟随给定呢?跪求各位大师指点,希望能给个具体方法和程序,谢谢!

网友A:
两颗伺服就用ASD-M吗?有钱!任性!

网友B:
就只让伺服电机转起来吗?没有正反转的要求和誰先动谁后动的要求吗?PLC可编程控制器的先设计好控制系统的编程程序啊。

网友C:
放卷应该工作在速度模式,收卷工作在转矩模式,纸张的张力要加传感器测量,或者通过安装编码器计算卷径设定张力,其实变频器都能搞定干嘛要用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