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1769-L30ER)整数转实数用什么指令?

楼主(2015-10-05):
大家好,我是新人,求助~

罗克韦尔1769,想用PID控制变频器,做的是恒压供水项目。

用什么指令把远程压力表的4~20MA转换成工程量,送给PID进行运算?像西门子系列的都有转换指令。可AB的没有找到。求高手帮助

网友A:
在模块属性内,配置选项卡内,可以选择每一路通道的输入范围及数据格式。

在数据格式内,一般根据自己实际计算需要选择,大多数都选择工程单位。

原始/比例  :-32767---32767

工程单位:3200---21000

PID比例:0---16383

百分比:0--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模块属性内,配置选项卡内,可以选择每一路通道的输入范...

谢谢您的解疑,还有一个问题。INT数据怎么转换成RAEL数据呢?也是在程序中自动转换还是得用指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在模块属性内,配置...

用指令,写个转换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