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有答:定时器编号有问有答:

楼主(2015-10-05):
问:我是刚学的,请问S7-200的定时器编号有什么规律,注意事项,如何给每个定时器编号,根据是什么,感谢各位的帮忙。

答:TON、TONR和TOF定时器有三种分辨率。分辨率由下图所示的定时器号码决定。每一个当前值都是时间基准的倍数。例如,10毫秒定时器中的计数50表示500毫秒定时器类型

定时器类型    分辨率        最大值      定时器编号

TONR          1毫秒         32.767秒     T0, T64
              10毫秒        327.67秒   T1-T4, T65-T68
              100毫秒       3276.7秒   T5-T31, T69-T95
TON、TOF      1毫秒         32.767秒     T32, T96
              10毫秒        327.67秒  T33-T36, T97-T100
              100毫秒       3276.7秒 T37-T63, T101-T255

1、接通延时定时器(TON)指令在启用输入为"打开"时,开始计时。当前值(T*)大于或等于预设时间(PT)时,定时器位为"打开"。启用输入为"关闭"时,接通延时定时器当前值被清除
2、掉电保护性接通延时定时器(TONR)指令在启用输入为"打开"时,开始计时。当前值(T*)大于或等于预设时间(PT)时,计时位为"打开"。当输入为"关闭"时,保持保留性延迟定时器当前值。您可使用保留性接通延时定时器为多个输入"打开"阶段累计时间。使用"复原"指令(R)清除保留性延迟定时器的当前值。达到预设值后,定时器继续计时,达到最大值32767时,停止计时。
3、断开延时定时器(TOF)用于在输入关闭后,延迟固定的一段时间再关闭输出。启用输入打开时,定时器位立即打开,当前值被设为0。输入关闭时,定时器继续计时,直到消逝的时间达到预设时间。达到预设值后,定时器位关闭,当前值停止计时。如果输入关闭的时间短于预设数值,则定时器位仍保持在打开状态。TOF指令必须遇到从"打开"至"关闭"的转换才开始计时。如果TOF定时器位于SCR区域内部,而且SCR区域处于非现用状态,则当前值被设为0,计时器位被关闭,而且当前值不计时。
LAD和FBD定时器选择:
1. 点击定时器号码域,然后键入定时器号码。
2. 倘若您键入的定时器号码无效,则时间基准值继续为"???"。
3. 将光标放在定时器框内稍等片刻,即可看到定时器工具提示。请查看此类定时器的有效号码列表。
4. 一旦键入有效定时器号码,时间基准值就会在定时器框内显示,例如"10 ms"。
你可以参照系统手册或选中定时器按下F1键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