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切手动

楼主(2015-10-05):
关于在自动情况下机器运转时,切到手动模式,并且在手动模式下动了气缸,如何在切回自动模式下自动恢复到切手动前状态?希望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编程处理的吧。

网友B:
所谓自动就是控制信号控制

自动变手动后,只要控制信号没有变化不论你在现场怎么动作,在投入自动后还是那个控制信号,所以设备还是回到先前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编程处理的吧。               ...

网友D:
   这个楼主需要在程序中做处理,手机是设备什么状态,自动 是如何动作,手动不复位时机器保持原态,按下复位机器运行到初始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楼主需要在程序中做处理,手机是设备什么状态,...

我是用mov指令写的,可能比较初级,请问你是用什么指令编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自动就是控制信号控制自动变手动后,只要控制信号没有...

请问你们一般编程用什么指令写的,我是用mov,一步一步执行的,有好一点的方法吗

网友E(2015-11-16):
用一个保持或者说是记忆就可以,用自动的下降沿做启动条件,记忆当前状态,之后,不管你怎么动气缸,设置一个记忆恢复条件,就可以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你什么什么什么了

网友G:
通过互锁的结构,实现自动手动切换

网友H(2016-02-07):
看看,不错的资料,顶一下

网友I(2017-03-18):
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请问大师们是怎么处理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