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有答:采集到PLC的信号有毛刺

楼主(2015-10-05):
问:从现场采集到PLC的温度、压力信号在上位计
WINCC中有很多毛刺,但现场仪表显示盘上的示数是很稳定的,请问该怎么解决呢,应从哪方面考虑

答:仪表盘反映迟钝,所以它反映不出来这个毛刺,出现毛刺是信号的跳动,这个跳动是正常的:1信号不稳,2干扰都会造成这个毛刺。
    你监视plc的输入信号看是否跳动?如果跳动,说明wincc反映是正常的,那就是现场的问题。
    解决方法:
    1、信号使用屏蔽线传输,控制系统内单端接地
    2、使用一阶滤波消除毛刺
    3、在组态上看你的这个模块有没有钝化功能如果有将通道钝化。

网友A:
如果是通信过去的话,那么就不应该是干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