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怎么实现一机多屏

楼主(2015-10-05):
我用的是三菱fx 2nplc,我买了两个触摸屏et070和et100,请教大家如何通讯

网友A:
以太网通讯,但是前提是你的触摸屏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通讯,但是前提是你的触摸屏支持

没那个通讯口,还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以太网通讯,但是前提是你的触摸屏支持 内容的回复!没那个通讯口,还行不行

那你咨询代理商吧!我认为不行了

网友B:
用485吧,485可以串,但是要分别分配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