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欣灵变频器带不动大电机

楼主(2015-10-05):
欣灵变频器XLP3300-90KW,故障现象;带小电机正常输出电压,电流都正常。带大电机按启动键直接报09,功率模块故障。

网友A:
嘿嘿这就对了

若一变频器大小通吃,那厂家就饿死了

网友B:
小马拉大车,马会死!

网友C:
楼主你的电机多大功率!

网友D:
电机功率多大呢?也是90KW?另外,负荷情况怎样,轴能否转动?

网友E:
欣灵也做变频器?真是奇葩,产品线这么宽?基本的东西还没有弄好,就上这些玩意了!

网友F:
欣灵的时间继电器,做的跟中间继电器差不多,底座跟中间继电器一样,线圈要比中间继电器的线圈高点!也没看到其他厂家做出过!

    是不是新的变频器啊 ?

网友G(2015-11-22):
大电机是多大?加速时间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