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自己画元件图

楼主(2015-10-06):
小弟新接触台达触摸屏,会使用自定义图库,可以把一些现成的小图片加入图形库。但是如果是自己画元件就不行了,不知道在哪里画?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小工具可以吗?但是画完保存时windows总是保存整个画面,可却只想保存我画元件的那一小块啊。不然导入图库后是整个画面啊,而不是画面中的那个元件。求解决方案。

网友A:
画图完成了之后,要裁剪的呀,空白的就不要了

网友B:
自定义图库,只能图形可以是不,元件怕是不行!

网友C:
楼上说的是,也可以试试,定义元件透明,使用图片覆盖

楼主:
就是不会剪裁啊,剪裁完一保存又是整个画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不会剪裁啊,剪裁完一保存又是整个画面

这样的情况,你需要咨询台达的客服,台达自己的产品,只要台达自己最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