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cout

楼主(2015-10-06):
请教各位大神,小弟想用pc机和西门子S7-1200通信,使用普通以太网和OPC方式,在用Scout测试时通信quality处显示invalid,请问该如何解决。PC机配置为win7 64位操作系统,simaitc net v8.2 , TIA V13。

网友A:
截图看看???

应该是在网络接口处,找到网络中的1200,然后先给1200分配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看看???应该是在网络接口处,找到网络中的1200,然后先给1200分配IP地址。

1200的ip地址分配了,和pc 机在同一网段,您要看哪的截图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截图看看???应该...

提示错误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