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modbus通讯怎么做元件

楼主(2015-10-06):
想用台达触摸屏与一台伺服用modbus方式通讯,但是台达触摸屏在做显示元件时,只提供前缀为W的地址,不能输入伺服的地址,请高手指教。

通讯设置好下图:

做一个显示元件,读modbus通讯的数据,但是地址只能输入W4******,如下图: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我是工控的新手啊,没有分可赏,各位见谅啊,有分后一定回馈工控的朋友。

网友A:
直接使用台达MODBUS ASCII control,里面直接有台达伺服元件

楼主:
请问从哪里进去呢,你说的那个MODBUS ASCII control是从哪找的,好象是和我的图片上的一样吧,只不过我举例是RTU格式,用ASCII格式后,也是只能读W4****地址哦,

网友A:
通讯设定时,选delta 里的

楼主:
明白了,我试试看,谢谢哦,我以前用过台达的伺服,是能读的,但是我不知道用其他品牌的也是用这个设备入口,谢谢哦。

网友B:
求事例啊。。。伺服MODBUS通信事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事例啊。。。伺服MODBUS通信事例!!!!

网上有DOP视频教程

网友D:
如果是台达HMI与台达其他产品通讯,可以在台达选项下面选择,

如果是跟其他品牌的伺服通讯,要写台达人机的宏程序、

台达HMI modbus对应地址:

网友E(2017-10-31):
请教楼主,我也遇到您这个问题,是台达屏跟第三方的485通讯,我的地址是4x-10和1x-10,不知道怎么对应台达的485地址啊  谢谢了。

网友F(2018-05-28):
来学习一下,刚好遇到modbus地址问题

网友G(2024-03-13):
刚好用到这地址,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