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防图纸找错误

楼主(2015-10-06):
求各位行业大佬指教,这张图纸有哪些问题?注:主要是针对安防系统的设计问题,制图规范可忽略。

楼主:
问题主要是在视频监控也就是摄像头设计上,按照这张图纸来是没办法施工的,具体什么原因就求助各位高手了

网友A:
就只有这两个监控吗?建筑是装修好的还是没装修好的?能否用无线做监控?没办法施工是为什么(线施工过不去还是设计位置不合理,不让在那放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