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为什么会死机

楼主(2015-10-06):
     问:我有几次碰到西门子触摸屏死机情况,怎么点都没用,重新断电再启动有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

     答:1、死机的原因两种:软件或者硬件。 首先排除软件原因,可以使用软件进行恢复出厂设置的操作。如果不能进行恢复出场设置或者恢复出场设置后还是同样的现象。那就是硬件问题。只能送修。

     2、备份和恢复的操作只能在相同型号的屏之间操作。 OS更新参考以下步骤,根据你的触摸屏型号有所不同: OS更新的步骤如下:  1. HMI 设备上电,做好硬件通讯连接,并在控制面板里设定好下载的路径。  2. 在组态计算机的WinCC flexible 中选择菜单命令“项目 ▶ 传送 ▶ 通讯设置”。  这将会打开“通讯设置”对话框。

     3. 选择HMI 设备类型。

     4. 设置连接参数。

     5. 单击“确定”关闭对话框。

     6. 在WinCC flexible 中选择菜单命令“项目▶ 传送▶ 更新操作系统”。

     7. 在“映像路径”中,选择包含有HMI 设备映像文件*.img 的文件夹。  HMI 设备映像文件可以在WinCC flexible 安装文件夹的“WinCC flexible Images”下找到,  或者在相应的WinCC flexible 安装光盘上找到。

    8. 选择“打开”。  打开映像文件后,将在输出区域显示HMI 设备映像文件的版本信息。

    9. 在WinCC flexible 中选择“更新OS”,以运行操作系统更新。 按照WinCC flexible 的说明进行操作。 将出现一个状态视图,指示操作系统的更新进度。  千万注意:OS更新的时间比较长,更新完了系统会自动重启,再重启完成之前不能断电,否则就只能拿去维修了。更新完了系统会自动重启,建议用以太网更新,能快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