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SY 指令加方向Y4时就程序乱跑。谢谢各位帮忙

楼主(2015-10-06):
图 中DPLSY 加上Y4时X24,X25 点动都往一个方向跑。DSZR搜索时遇极限不反转直接跑过极限!
删除Y4就没有什么问题。  问问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我一直不明白。谢谢各位...

网友A:
如果加上Y4时,Y4的状态是取决于你后面加上去的这句程序的。

网友B:
加了Y4,属于双线圈了。如果想DPLSY改变方向把参数改成负数。

网友C:
图中已经看到很多个Y4了。你怎么确定这没有双线圈呢?

这像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