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多段速和电位器控制谁优先级高?

楼主(2015-10-06):
变频器电位器控制和多段速同时闭合,哪个优先运行啊?

网友A:
多段速优先变频器电位器控制。

多段速是数字化控制模式,电位器有模拟和数字两种输入模式。使用不同的控制模式,按照变频器参数设置就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段速优先变频器电位器控制。多段速是数字化控制模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