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560S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5-10-06):
今天用电脑下载程序到海泰克PWS6560屏里,下载到一半的时候取消了,再重新下载就通讯超时,断电也不行,请问是怎么回事,我现在想恢复出厂设置,怎么才能恢复出厂设置,谢谢啊!

网友A:
海泰克PWS6560屏真没用过,找菜单看看,大多数屏应该是差异不很大。

网友B:
好像和后面的拨码开关有关系,找硬件手册看看。

网友C:
这种情况应该不需要恢复出厂的,重新上电,会报错,点一下屏进入系统目录,重新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