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们今天碰到一个问题 ,plc 程序中同一个寄存器里面的数值不一样,郁闷死了,请各位大师帮忙解答

楼主(2015-10-06):
看看里面的到d3500的数值

网友A:
没有看出有啥问题,16位指令看到D3500中的值是正常的,32位指令看到的是D3501和D3500组成的32位空间存储的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出有啥问题,16位指令看到D3500中的值是正常...

D3501值不是0,

网友C:
    不太懂,学习一下  ,但是 D3500 数据上怎么有 ? 是什么 意思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太懂,学习一下  ,但是 D3500 数据上...

因为D3501值不是0,所以这样显示是对的。

网友E:
LS  PLC  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