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变频器应该避开一些误区和一些错误的观念

楼主(2015-10-07):
使用变频器应该避开一些误区和一些错误的观念

来源:大连普传科技有限公司

一、变频器不要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因为这样变频器里面的主回路联接螺丝容易松动,有不少变频器就因为这原因而损坏。

二、接线问题:变频器输入端最好接上一个空气开头保护电流以值不能太大,以防止发生短路时烧毁不会太严重。一定不能将“N”端接地。控制线尽量不要太长。因为这样使控制板容易受电磁波干扰而产生误动作,也会导致控制板损坏,超过2 米长的最好用屏蔽线。变频器旁边不要装有大电流而且经常动作的接触器,因为它对变频器干扰非常大,经常使变频器误动作(显示各种故障)。

三、经常要急停车的变频器最好不要依靠变频器本身刹车,而是另加制动单元或采用机械刹车,否则变频器经常受电机反电动势冲击,故障率会大大提高。

四、如果变频器经常低速运行15Hz 以下,则电机要另加散热风扇!

五、灰尘与潮湿是变频器的最致命杀手。最好能将变频器安装在空调房里,或装在有虑尘网的电柜里,要定时清扫电路板及散热器上的灰尘;停机一段时间的变频器在通电前最好用电吹风吹一下电路板。

六、变频器当散热风扇坏了后,它会发出过热保护,当风扇有响声应该更换。

七、有的工厂供电是发电机发电,电压不稳定,变频器经常损坏,发电机加装稳压或过压保护装置,效果很好。

八、防雷也很重要。虽然很少发生,但当变频器被雷击,将损坏惨重。恒压供水的变频器最容易被雷击,因为它有一条伸向天空的引雷水管。

九、为防止电磁波干扰,变频器输入、输出、控制线最好用屏蔽线,屏蔽层接线方法不能错,否则作用相反,有可能的再用铁管套住,加装滤波器,调低载波频率。我们发现如果变频器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是场效应管(如K 系列)则其干扰会大些。

十、当变频器坏了以后,不要交给没有维修经验的人修理!否则可能越修越坏!有时快熔断了,一定要检查是否有问题,有的电工没有经验,马上装上一个好的快熔(绝对不能用铜线代替),结果是变频器烧毁更厉害。按我们的经验,如果快熔断则模块大多有问题,但模块坏快熔一不定断。很多变频器功率模块、整流模块是可互相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