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速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5-10-07):
如下图,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三个电机。并实现调速作用,问调速电路图怎么画。请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同时控制启停,还是分开启停,速度一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控制启停,还是分开启停,速度一致吗!

三个电机不是同时转,只能一个转的。

网友B:
具体要求是什么?说得不够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要求是什么?说得不够详细

就是一台变频器控制三台电机。三台电机不能同时运行。实现电机的速度调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具体要求是什么?...

三个接触器,直接加入互锁,一个转的时候,另外两个不能运转!

网友A:
还有就是你变频器的调试控制部分,没有画出来,你的变频器是什么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你变频器的调试控制部分,没有画出来,你的变频器...

台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你变频器的调试控制部分,没有画出来,你的变频器...

可否画个图给我,新手求学习

网友A:
对: 醉酒看夕阳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还有就是你变频器的调试控制部... 内容的回复!什么型号,台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还有就是你变频器的调试控制部...

上传你目前画图的原件,别上传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Smil...

那调速怎么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可以用多段速,也可以电位器调试!

网友A:
楼主,你的三个电机是否速度要求都一样啊!

网友C:
不太好办啊 ,一台控制三台,

网友D(2016-01-06):
那样,只能三台同步调速了,分开调速直接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