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变频器无极调速

楼主(2015-10-07):
各位大神帮帮忙,怎么实现图里用一点位器控制电机转速。控制电路图怎么画。

网友A:
你用的台达,那款变频器

网友A:
文件我以下载,你用的台达那款变频器,是哪个系列!

网友A:
你的三个电机是否速度要求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我以下载,你用的台达那款变频器,是哪个系列!

DPD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三个电机是否速度要求都一样!

一样,分开的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文件我以下载,你用的台达那款...

建议楼主说的详细些,DPD,台达有这款吗,我接触的台达变频器是VFD-M/E/L/S等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vfd-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回复内容:对: 醉酒看夕阳 ...

楼主还需要我把电位器画好吗,如果需要,请告诉我你的邮箱!我发给你!

楼主:
对: 李东泽 引用 醉酒看夕阳 的回复内容: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内容的回517430363@qq.com.谢谢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回复内容...

邮件已发出,请查收,有问题在论坛解决!

网友A:
楼主,这是发邮件的截图照片!

网友B(2019-04-23):
度娘,里面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