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接触器的触点会过度磨损

楼主(2015-10-07):
接触器在使用的过程中,它的触电会出现磨损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它的触点磨损呢?这个问题可能多数人都是不了解的,下面就这个问题就由河南省松峰电气制造有限公司来做个简单的介绍。

 接触器出现过度磨损可能存在着这些方面的原因:接触器的选型存在着问题,这样就影响了接触器的使用;接触器在使用的过程中它的几个接触点操作的过程不能同步;接触器的负载侧可能会出现短路的问题,这些都会影响接触器使用过程中磨损问题的出现。

 解决方法:在使用之前我们需要合理的选择接触器,根据使用的场合和实际需求来选型;对于接触点不同步的问题只需要将其连接同步即可;故障点的短路这种情况我们只需要排除短路的故障,更换接触点,这样问题就能解决了。

网友A:
接触器的选型存在着问题,这样就影响了接触器的使用;接触器在使用的过程中它的几个接触点操作的过程不能同步;接触器的负载侧可能会出现短路的问题,这些都会影响接触器使用过程中磨损问题的出现。

网友B:
其实这个也正常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