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调多段速?

楼主(2015-10-07):
S1-S8都是出厂设置,怎样实现S1,S5闭合为高速,S1闭合时高低速,改变哪几个参数?

楼主:
S1-S8都是出厂设置,怎样实现S1,S5闭合为高速,S1闭合时高低速,改变哪几个参数?A1000的。

网友A:
默认的话,应该是多段速1设为低速频率,多段速16设为高速频率

网友B:
具体还要看对应的变频器说明书 一般都介绍的很详尽

网友C:
楼主,具体看你变频器的说明书,因为变频器品牌超多,各家的设置都不一样。

网友D:
尊敬的客户:

    您好!

B1-01=0

D1-01设为低速值

D1-02设为高速值

H1-01=40

H1-05=3

H3-02=1F

H3-06=1F

H3-10=1F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