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这个编译错误怎么搞?

楼主(2015-10-07):
wincc flexible这个编译错误怎么搞?

网友A:
这个问题还常见呢,重新编译下就可以,之后会显示使用最大变量什么的,你使用的是wincc flexible 2008 sp4 upd2?

网友B:
HMI的,重新编译,

楼主:
再次编译也没有解决,重装系统,在装wincc flexible2008 p4,就可以编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