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助。

楼主(2015-10-07):
接触器、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的区别与相同点? 关于他们的触点与辅助触点?新人入职,感激不尽。

网友A:
相同之处--都是开关(无触点除外),不同之处--通过的电流不同。

网友B:
电磁式开关,明显的实质通断电路控制器。

接触器:主触点用于主电路环节,完善的灭弧装置,触点电流大于等于10A(过去老型号有5A的)。辅助触点用于控制环节,触点电流小于10A(一般是5A)。

中间继电器:用于接触器控制环节(或直接控制通断小于5A用电器),简易的灭弧装置,触点电流等同于接触器辅助触点。

继电器:一般用于弱电控制环节(如PLC的输入输出点的环节),没有灭弧装置,一般触点电流小于等于2A。

还有一种无触点继电器,由晶闸管(可控硅)及控制电路组成的模块式继电器。根据控制电压的标配用于强电电路或者弱电电路,但不能完全代替电磁式开关,选择性的替代电磁式开关。断开电路时因有漏电流,注意点不能认为完全断开电路。

网友C:
现在种类也渐渐多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