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314C-2PN/DP系统故障

楼主(2015-10-07):
我就近遇到一个西门子CPU314C-2PN/DP的系统故障,在使用过程中,CPU上的所有指示灯全部闪烁,技术支持说是PLC系统损坏,需要返回才能维修。

我问怎么引起的这个故障,技术支持说原因很多,没有具体说。不知道各位大虾遇到类似情况没有,到底是怎们回事,那些情况可能造成这个故障。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建议重新组态一下再吧原程序关进去试试

网友B:
有可能是硬件故障,直接换cpu试试吧,我当时也是这种情况,而且通讯连接不上,无法诊断,换个cpu就好了,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硬件故障,直接换cpu试试吧,我当时也是这种情...

是只有换CPU,只是想知道是如何引起的,如果排除是PLC自身质量问题,以后好规避类是故障。不知道您有没有答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重新组态一下再吧原程序关进去试试

出现这种故障后,没法通讯了,所以没有办法组态了。

网友C:
硬件故障,下电停机,等会上电看看,要还是这样并且不能与PC连接的话就换新吧。冗余的出现过此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故障,下电停机,等会上电看看,要还是这样并且不能与...

重新上电也连接不上,只有换新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