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大讲解——拆解压力表

楼主(2015-10-07):
闲来无事,在班上拆了一个坏的压力表,拍了一些一直懒与整理,今晚无事略作整理,与大家共享。

这块压力表是一个耐震的充油压力表,通过油的阻尼作用,来减小震动对于指针的频繁抖动,从而减少齿轮间的磨损即指示的准确性。阻尼油可能是硅油或变压器油,主要的原因是耐氧化性好,能够长久使用不变质。

这块损坏的压力表,即没有了阻尼油,也指示不准(不回零),而且内部还进了水。

楼主:
拆解之前,先看一下这个充油防震压力表的外部结构。

由于是充油压力表,因此要求其密封性要好,不然这个里面的阻尼油就漏了

1、正面照,这个与普通压力表一样,主要是为了人员观察醒目

2、背面照,普通的压力表背面是有弹簧管内部器件的固定螺丝的

3、侧面照,这个与普通压力表的区别也是没有表壳的固定螺丝,而是使用了卡槽式的固定方式。

4、顶部照,这个与普通压力表最大的区别就是上部有一个用塑料堵死的注油孔,其压力表的阻尼防震油就是从这个孔里注入的,同时为了安全,防止压力表弹簧管破裂高压介质进入压力表壳和防震油变质产生气泡,而形成一个压力仪表产生爆炸危险,而对塑料堵头留有一个泄压小孔,保证压力表的安全性。

5、底部接口照,这个与普通压力表的区别是弹簧管与表壳间是焊死的,也就是瘫痪管本身是无法从表壳中拆卸下来的,目的也是为了防止阻尼油从空隙中流失。

楼主:
拆卸第一步就是拆卸压力表的外表壳,由于没有螺丝,使用卡槽密封,所以可以用劲对卡槽处转动一个角度,即可把卡槽的密封面错开,而拿出压力表的上部表壳。

其原理就如同我们日常使用的高压锅的密封一个道理。

1、转动卡槽解锁密封面

2、卡槽错开后即可取下上表盖

3、上表盖包括不锈钢表壳、玻璃面板和密封圈

4、从图中可以看到密封圈有一个缺口,猜测压力表内部的防震油就是从这个损坏的密封面流失的

5、压力表表体的卡槽结构

6、拆卸压力表盖后的结构,可以看到玻璃面板上有水渍,不是防震油。

楼主:
进一步拆解,就是拆卸指示面板,这只要拆卸面板上的三个固定螺丝即可实现。

在拆卸指示面板之前,要把压力表指针取下,取卸压力表指针有专门的工具,偶没有,但也可以轻松的搞定。

楼主:
取下压力表针,松开三个连接螺丝即可轻松拿下压力表的表盘面板

这样的面板绝大部分都是铝合金的,质量轻、易加工,不生锈。

楼主:
此时就可以看到压力表内部的核心结构

由于压力表是充油压力表,对于密封要求严格 ,所以其压力表内部的放大部分的齿轮固定就不能从压力表的背面安装螺丝固定,因此固定安装板选择了这样的形式

压力表的内部核心就是这样的结构

楼主:
要想看到压力表的齿轮部分,必须要把固定安装板拆卸下来

楼主:
继续拆卸,固定安装板拆下后,仍然无法拿出压力表的放大转换部分的齿轮结构,需要把与弹簧管连接的固定螺母拆掉

楼主:
拿掉齿轮转换部分,就可以完整清楚的看到弹簧管的结构,270度的结构形式,开始端与压力表压力接口焊接,末端焊接有一个连接口,已实现与齿轮部分的连接。

楼主:
由于压力表故障之一为漏水,这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压力表弹簧管损坏—有漏点。

为了寻找漏点,加上是晚上拆卸,于是找来了手电来辅助照明

经过多次反复的查找,终于找到漏点的故障地点,其就是焊接在弹簧管末端连接件的焊点处。

由于耐震油的流失,使原本能够起到阻尼减缓震动幅度和频率的作用消失,其焊点处的连接件频繁的动作,造成焊点发生轻微的裂痕破裂,而造成瘫痪管漏水。

楼主:
寻找漏点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压力表的一些细节问题。

本来这个压力表标注的为不锈钢压力表,且还说了材质问题,但在寻找故障过程中发现了,压力表接口处的压力表接头出现了很大的锈蚀,这样的锈蚀表明了材质并不是不锈钢,从而看到压力表的造假现象。

楼主:
看完压力表的检测核心弹簧管及找到故障点后,在看一下压力表另一个核心部件齿轮转换机构

楼主:
这个部分主要实现的是把压力表因为压力而产生的轻微形变,放大转换为较大弧度的旋转角

其主要包括几个部分。

楼主:
杠杆放大部分即是机械的连接,也是放大器

楼主:
扇形齿轮部分,即是放大器杠杆的末端也是位移转换的实现者,把位移转换为角度

楼主:
中心齿轮部分,即是位移转换为角度的实现部分,也是指针安装的连接部分。

楼主:
游丝部分,游丝是为了实现扇形齿轮的转动平衡的一个平衡力,其一段固定在底座边上的固定柱上一段固定在中心齿轮上,其在中心齿轮转动过程中会产生一个反向的制约力,以此来实现中心齿轮轴的力矩平衡。

楼主:
指针轴,也即使中心齿轮的主轴,其是压力表最后的执行机构,通过上面安装的指针能够把压力表中心齿轮的转动反应到面板的指示上。

从而实现了介质压力——弹簧管形变位移——连接杠杆放大——齿轮啮合转换——指针轴转动——指针指示,从而实现了压力的测量。

楼主:
压力表的指示不回零的原因,可以从这几部分的结构入手进行分析

首先就是弹簧管的惰性造成了弹簧管在使用后不回零而产生的误差,这个是无法解决的。

再者就是弹簧管与齿轮连接的中间的固定放大螺丝因为震动发生了位置变化,这个可以通过校准来调整。

然后就是扇形齿轮与中心齿轮的长期反复的在一个小范围的啮合造成齿轮磨损而产生了卡涩和摩擦力变大的现象,这个可以更换磨损部件的齿轮来实现。

最后就是游丝的弹性惰性而产生了附加的扭力而是压力表指针不回零。

以上几个可能综合作用,也可能单一作用而一起压力表指示不回零。

从简单的消除故障入手,我们可是实现定针来消除这种零点误差,从原理入手我们应该进行细致的原因分析。

不过显示中还是定针来的直接快速。

然后在把压力表针指示到零的位置安装即可实现定针工作,最后在打压测试一下即可。

楼主:
最后来看一下压力表的安装接口问题

Y=100的压力表,使用的连接螺丝形式是M20X1.5螺纹连接形式,其连接口对应的连接件也必须是同样的制式

压力表接口的密封采用水线密封措施

压力表接口采用节流措施,以此来保证安全,在发生弹簧管泄漏后也不会产生很大的泄漏量

楼主:
厂里使用的压力表密封垫片,普遍使用石墨缠绕垫,这样的压力表密封垫在密封过程中形变大,能够实现较大的密封变形面,从而实现可靠地密封,水线与密封面良好接触达到良好的密封,这样的石墨缠绕垫可以在20公斤以下260度以下安全使用,效果好于聚四氟乙烯垫片和退火紫铜垫片。

网友A:
论坛真是藏龙卧虎之地,老师傅只要上帖子,都上精华帖。

感谢楼主,写这么详细的帖子真的很辛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真是藏龙卧虎之地,老师傅只要上帖子,都上精华帖。感...

网友C:
真是好贴,点个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是好贴,点个赞!!!!!!!!!!

网友E:
  太强大了,楼主自己拆解的吗 ?  真人呢 !

网友F:
此贴必须授精   不过这个参加每日一图倒不是太合适

网友G:
好贴,循序渐进,器件虽然简单,想要完全弄明白,也是要费工夫的。

网友H:
描述很详细,点个赞, 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压力表的指示不回零的原因,可以从这几部分的结构入手进行...

 对不能回零的压力表也只能更换掉,强制回零后的压力表显示也已经不准了,再说压力表有严格的校验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压力表的指示不回零的原因,可以从这几部分的结构入手进行... 内容的回复! 对不能回零的压力表也只能更换掉,强制回零后的压力表显示也已经不准了,再说压力表有严格的校验规定。

压力表指示不回零最常用方法就是定针,然后在校准,80%都能修好

当然这过程要用校准设备及有资质的人进行,其实每个人都会操作

网友J:
好帖!这个放到仪表版都行了。

网友K(2015-11-10):
后面的图片有些小,看不清楚

网友L:
厉害👍,做技术需要你这样的细致和专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