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介绍一下OPC协议的版本

楼主(2015-10-08):
比如OPC1.0/2.0/3.0,还有目前最新的版本是什么

网友A(2015-11-09):
顶一个,咋没有大神回答呢?学习中~

网友B(2016-01-27):
感觉人好少的样子。找到的资料大都是DA的很少有UA的都是概念描述啊

网友C(2017-06-11):
最新的就是3.0的了,官方的CORE COMPONET的版本是3.0.106。不会再有新版本了,己足够了。再推就是UA了,不会是DA了。

网友D(2018-07-05):
嗯嗯  区域研究研究你就知道怎么研究了

网友E:
DA 3.0和2.0的区别是3.0增加了如下的接口(定义在opca.idl中),其余都一样

interface IOPCAsyncIO3: IOPCAsyncIO2

{

    HRESULT ReadMaxAge(

        [in]                     DWORD      dwCount,

        [in, size_is(dwCount)]   OPCHANDLE* phServer,

        [in, size_is(dwCount)]   DWORD*     pdwMaxAge,

        [in]                     DWORD      dwTransactionID,

        [out]                    DWORD*     pdwCancelID,

        [out, size_is(,dwCount)] HRESULT**  ppErrors

    );

    HRESULT WriteVQT(

        [in]                     DWORD       dwCount,

        [in, size_is(dwCount)]   OPCHANDLE*  phServer,

        [in, size_is(dwCount)]   OPCITEMVQT* pItemVQT,

        [in]                     DWORD       dwTransactionID,

        [out]                    DWORD*      pdwCancelID,

        [out, size_is(,dwCount)] HRESULT**   ppErrors

    );

    HRESULT RefreshMaxAge(

        [in]  DWORD  dwMaxAge,

        [in]  DWORD  dwTransactionID,

        [out] DWORD* pdwCancelI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