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暗线导致跳闸

楼主(2015-10-08):
请问各位大神,家里的电线在停电后,发现开关漏电保护开关跳闸,经过换接开关后,开关应该未坏,线路上所有负载已经取下,请问这时应该如何排查线路漏电处?ps:因为房子是购买的二手房,具体装修的电路并不知晓。

网友A:
一般商品房有配电盒,经开关后分好几路出去,先一路一路的测试,寻找问题出在哪一路上

然后在出问题的一路上继续查,不接负载,不闭合开关,如果照样漏电,则问题出在主线上,若不漏电,则挨个闭合开关,找出出问题的一路,这样问题就简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商品房有配电盒,经开关后分好几路出去,先一路一路的...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那就只有一个一个排查了

网友C:
停电了,怎么会跳闸,一般不是在用电中漏电跳闸吗?

网友D:
最好甩了负载看明线部分,暗线貌似一般很少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停电了,怎么会跳闸,一般不是在用电中漏电跳闸吗?

对啊,相当诡异的一件事,早上停电后,晚上一来电就跳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甩了负载看明线部分,暗线貌似一般很少有问题。

怀疑是受潮或者使用导致接头线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