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PID自整定功能在ACS550变频器上的应用

楼主(2015-10-08):
    PID控制目前已是非常成熟且广泛应用的技术,就压力闭环控制系统而言,实现的方法也有很多,比如利用变频器内部的PID控制功能,PLC的PID功能,还有PID控制器等等。

   本文讲诉S7-200 SMART PLC通过PID自整定功能控制ACS550变频器驱动螺杆泵,以压力变送器的反馈压力来控制系统压力的恒定。

   S7-200 CPU提供了8个回路的PID功能,用以实现需要按照PID控制规律进行自动调节的

控制任务,比如温度、压力和流量控制等。PID功能需要模拟量输入,以反映被控制的

物理量的实际数值,称为反馈;而用户设定的调节目标值,即为给定。PID运算的任务就是

根据反馈与给定的相对差值,按照PID运算规律计算出结果,输出到变频器(驱动水泵)等

执行机构进行调节,以达到自动维持被控制的量跟随给定变化的目的。

   先来看看PID自整定的原理和条件:

    编写程序很方便,只需执行PID向导一步一步操作即可。

    点击工具——PID即可开始PID的向导配置,这里组态了两组PID回路,LOOP 0和LOOP 1

配置初步的PID参数,这里可以先默认不管,因为后面有PID调节面板可以调节。

    一步一步完成,即自动生成了PID的子程序,PID0_CTRL和PID_EXE中断程序,前者需要在程序中使用SM0.0调用,后者系统自动调用,使用定时中断来达到PID算法及时完成。

 程序中的调用

   简单介绍下:PV_I为被测值,如果测定压力那么就是压力变送器反馈的模拟量通道。

Stepoin:设定值变量地址,输入0-1的数值,对应满量程的0-100%,比如量程为1.6MPA,需要整定到0.8MPA的话,那么此处要输入0.5

AUTO~:在PID向导中使用PID手动功能的话,就有此选项,条件接通,即为PID手动输出。

Manual~:手动输出值,输入0-1,对应0-100%

Output:输出模拟量,也就是控制变频器的频率了。

   以上全部完成,进入PID的调试阶段了,S7-200 SMART配置了PID调节面板,使的PID调节显得更为直观。

   一般使用PID的自整定即可完成调节,面板上反馈出PID趋势图,当然也可以使用手动调节PID的功能。

PID调节是没有所谓的经验值可以参考的。

如图,VD312是P(增益),VD320为I(积分时间),VD324为D(微分)

   那么在HMI上放置这几个地址,即可直接写入PID的参数值,当然要显示趋势图的话,可以在HMI上组态一个模拟量反馈的趋势图,效果跟在线连接PLC的面板设定一样。

   ACS550接受PLC模拟量输出通道的电流信号,来驱动电机,达到控制的要求,对变频器来说,这样的控制系统,完全变成了一个执行者了。

网友A:
不错的帖子 加精!!

网友A:
 介绍的很全面 对SMART200 PLC 的PID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帖子 加精!!                 ...

网友C:
我厂用的是s7-300,变频器是Lenze,控制一个循环泵,有的时候流量总是忽高忽低。我们更换了泵变频器都没用。请大师们给个解决的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辛苦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楼主辛苦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H:
DB块的存储及调用楼主能否介绍一下

记的几年前用300做这个PID回路对PID中DB之间的存储引用搞的很头疼

此外摸拟量反馈输入信号是否要经过预处理判断和量程数据转换在进PID横块运算

如现场压变由于进水、冰结突然变为最大或最小时,若这信号直接传入P|D模块会是什么结果?

网友I:
很好的经验之谈 谢谢楼主

网友J(2015-11-07):
记的几年前用300做这个PID回路对PID中DB之间的存储引用搞的很头疼此外摸拟量反馈输入信号是否要经过预处理判断和量程数据转换在进PID横块运算如现场压变由于进水、冰结突然变为最大或最小时,若这信号直接传入P|D模块会是什么结果?

网友K(2018-10-11):
楼主,求指教,pid如何控制升压过程啊?

网友L(2018-11-18):
又学到一个技巧,感谢分享

网友M(2018-12-22):
好帖子,感谢讲解那么详细

网友N(2019-08-21):
为什么我老是感觉SMART的PID调节对于液位不太好用呢?

网友O(2019-11-08):
谢谢 学习,温故而知新。。

网友P:
正好学习一下,谢谢了s

网友Q(2020-07-09):
非常感谢,谢谢分享,正是所需

网友R(2020-08-30):
不错的调整技巧,谢谢分享

网友S:
好东西啊,感谢分享!谢谢!大力支持!

网友T(2023-03-27):
引用 网友A:
介绍的很全面 对SMART200 PLC 的PID功能

网友U(2024-03-09):
介绍的很全面

 对SMART200 PLC 的PID功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