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刚做好的柜子,敬请点评!

楼主(2015-10-08):
S7-200 SMART PLC

SMART LINE 1000 IE屏

ACS550变频器

内部接线,接线员的水平有待提高

网友A:
干净利落,空间发挥游刃有余。接线有待提高,端子号码管似乎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净利落,空间发挥游刃有余。接线有待提高,端子号码管似...

网友C:
楼主的图片发的很详细!

网友D:
非常干净有序,漂亮。不知道那个通讯线这么长需不需要在固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净利落,空间发挥游刃有余。接线有待提高,端子号码管似...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净利落,空间...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图片发的很详细!

感谢点评,接线员他已经被我训过了,几万块的柜子接成这样,他也不忍心

网友E:
柜子空间大了,会有点空荡的感觉。喜欢在紧凑的同时留点余量

网友F:
固定件都不用吗???

网友G:
这个项目一共做了 多久时间呢

网友H:
   柜子还是很是漂亮的说!

  但是感应 SMART 最右边的一个模块的几根短接线半空的悬空线短接有点不好看,应是进入线槽后后再出来 ~

网友I:
两台变频器那个柜子,上面三个空开距离很空。将中间那排电机保护器和接触器分两排放置在三个空开的右侧。将变频器向上提空间。这样下面的端子才好接线。